请教C8051F040外部中断和内部定时器的配合问题

楼主(2008-03-19):
我同时用了外部中断3路PWM定时器T4,由于硬件电路设计时未考虑到同时用这三种功能,因此存在交叉开关配置的问题,在用到一种功能时都重新配置一下交叉开关.
  现在的问题时:只要开一次定时器T4,即使将其关断然后重新配置交叉开关,用外部中断进行按键扫描,出来的值就不正确了;如果上来就用外部中断不开定时器,采集到的值就是对的,不知道是何原因,哪位用到过这个的请多多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A:
你不用配置向导的吗

楼主:
专门写了个函数呀

主要是我的硬件决定的,原来没考虑到要用那么多东西,输入输出后已经是定的了,P0口除P0.1是输入外,都是输出,因此用的时候只能将外部中断配置到P0.1上,这样配置就导致比它高级的只有一个位能配.

网友B:
书上有。

现成的问题,别人研究过了。《8051...时间触发.....》那本。

楼主:
哪本书呀?我查了好多,没有找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