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3-19):
三相交流电中,A,B,C三相正确连接时,旋转磁场是顺时钟还是逆时钟旋转,这个应该是有定义的吧.

网友A:
嘿嘿

跟你家钟表上的指针一样,你站在前面看,指针是顺时针旋转的,如果你站在背面看指针就是逆时针旋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