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DD Monitor如何使用?

楼主(2008-03-19):
c8051f 的VDD Monitor功能一般如何使用?当供电电压低于2.7v时,产生VDD Monitor中断,但这个时候单片机还能正常工作吗?

我用c8051f做汽车记录仪,因为汽车电瓶供电情况恶劣,所以需要防止电压波动,请问,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才能在电源波动的时候保持单片机系统的可靠性呢?

我原打算用大容量电容接在3.3v,然后再电压下降到2.7v的时候,产生VDDMonitor Reset,然后在中断里做相应处理。那,进入Monitor Reset中断后,RAM数据可能都已经无效了,我用什么技术或方法才能使一些重要的数据不丢失、甚至程序能从Reset前程序运行的地址继续运行呢?

Monitor Reset后是不是可以理解所有的数据都已经无效了,那这个Reset中断又有什么意义呢?可以用来完成什么功能呢?

请大家帮我出出主意。谢谢了~~~

网友A:
每次复位后程序先检查复位原因,再做相应处理

楼主:
具体呢?

谢谢,那具体呢?

掉电后, cpu里寄存器的值还能保存住吗?  比如产生Monitor Reset, 那么复位后, 能否进入Monitor Reset中断执行程序? 就算能进入,这时候堆栈数据可能不可信,还能从程序停止处继续执行吗?

楼主:
我理解错了

应该只有Reset中端,程序从0x0000开始执行, 这时所有的SFR全被重置,RAM不做处理,堆栈SFR也被重置.

那这样的话,用VDD Monitor做什么用呢?

网友B:
做什么用? 赶快保存数据关机呗

你的思路不够开阔哦

楼主:
to xwj:

谢谢xwj,
我是用来做汽车黑匣子的, 以前从没有考虑过掉电保护的问题, 所以不知道该如何实现掉电保护功能.
如果可以的话能否指点一二?
谢谢了~~~

网友C:
这个是单片机的一个掉电保护措施

当检测到低电压时寄存器、内存中的数据可能都已经出错了,反正已经不可靠了,那么这个时候任何数据都应该被认为是无效的,只有复位。
若要保持关键数据,为什么不实时保存呢!在单片机都抗不住的时候还要它保证你的数据是正确的也太为难了吧。

网友D:
有没有搞错?

汽车电瓶最少也得12V(容量怎么也得50AH吧),再差劲儿(极特殊情况除外)在电池没电以后(你得检测)也够你把数据保存的

楼主:
to gezhi :

谢谢, 一些数据都已经实时保存在FRAM中了. 我就是拿不准VDD Monitor Reset时数据是不是无效, 看来Monitor Reset就完成复位. 谢谢了~~`

楼主:
to zhaoyu2005:

对,汽车电瓶有12V也有24V的,但是在点火的瞬间,电压会被拉到特别低的水平,如果设计上部加以考虑的话就会导致单片机频繁复位。 所以我才考虑该如何保证数据的完整性的。
谢谢 zhaoyu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