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系列可以接16位AD芯片吗?

楼主(2008-03-20):
我一直用的是8位和12位的串行AD芯片,现在有个项目要用16位并行口的AD片子ADS8322,我想用AT89C51的P1、P0口来读取ADS8322,这样可以吗???
没办法,时间紧,来不急学32位的ARM或者是DSP了!!!

网友A:
粗看了一下AD的资料,应该可以,只要MCU引脚够。

网友B:
24也可以啊

楼主:
请问楼上说的24是哪块芯片?

请问楼上说的24是哪块芯片?

网友C:
完全可以

网友D:
读32位的芯片也可以

甚至更高位的接口芯片,但并不是一次就可以把数据读完,每次读8位,分高中低就行了,读完后单片机在组合成INT类型

楼主:
谢谢大家,明白了

网友E:
如果AD速度要求不高可以用双积分

成本低,精度高。就是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