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与外部存储的通信(C51)

楼主(2008-03-20):
大家好!

     小弟想用c51写段     51与62256的程序    P2口做高位地址,P0口复用
请问要读62256中写数据该怎样写啊(用C51)

我想用XBYTE     但我使用的伟福仿真器,说XBYTE,未定义,请问怎样定义啊

其他方法读写么?
                                                            谢谢大家!

网友A:
XBYTE 是包含在ABSACC.H里的.LZ头文件有没有包含进来啊

楼主:
继续请教

谢谢楼上两位,书我去找找

直接用  XBYTE[0x8000] = 9;可以通过编译

#include <absacc.h>

#define   CAN_MODE      XBYTE[0x8000]

....
        CAN_MODE = 9;
...

没有通过编译啊,谢谢

网友A:
什么提示?

楼主:
提示

提示为: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EA skipped

其中0XEA可能位其他值   0XE0  0X9A等等

谢谢

楼主:
继续请教

unsigned char xdata CAN_MODE _at_ 0x8000 ;

这条语句是否是将 外部地址 0x8000 定义为CAN 的基地址,

如果  CAN_MODE = 9; 就可以将值写到CAN控制器中了么?

如果我要访问外部地址 0X8002,怎么表示?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