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哪位高人详细解释下这个电路,我看不懂,谢谢了

楼主(2008-03-20):
(无正文)

楼主:
是实现什么功能啊

还有一个,最近老板让看电路板,据说还是很简单的,本人还没入门,不懂啊,谢了

网友A:
第一个是仪表放大器的电路,VR2控制增益

第二个图是带过流保护的线性稳压电源。

网友B:
第2个图应该是个稳压器

网友C:
第2处图U5D工作在比较器状态

输出非0即1,故不象线性稳压,似有开关稳压的反馈。T2是过流保护

网友C:
第1个图的U5C是射极跟隋器

具体功能得看AD620的作用,这个没用过

网友D:
那请问是怎么来判断的呢?

网友B:
TO:古道热肠.

"第2处图U5D工作在比较器状态"?
U5D很明显有负反馈啊.怎么会是比较呢?这是一个经典的稳压器.

网友E:
T2过流保护??

过流保护是通过R6的反馈,比较器翻转来实现的吧

网友F:
第一个是放大电路 R2是调增益的,R4是参考地电位调节

网友G:
楼主应该学一些基本的电路知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