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上用可控硅好还涉及继电器好,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08-03-20):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控硅好

这么高的电压用继电器时间久了触点会烧蚀,氧化

网友B:
各有好处

应该各有优缺点吧,继电器相当于平常的开关,用弱点控制强电,容易控制!
可控硅比较麻烦,需要在交流电中,需要做过零检测!但是可以控制用电器的耗电大小,从而可以实现调光,变速等功能!

网友C:
一般来说,继电器不易失效。其它方面,都不如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