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2C中断

楼主(2008-03-20):
I2c, se, ce, ST, TE
单片机设置为从接收模式,采用中断方式。第一次接受地址后可以进入中断,第二次就进不去了,大侠帮忙看看下面程序:
void I2cInterrupt() interrupt 6
{
    UCHAR tempSTAT;

    tempSTAT = I2STAT;

    VideoSta = 0;                    //终止发送VGA测试信号

    switch(tempSTAT)
    {
        case 0x60:                    //接收自身SLA+W
            I2CON = 0xC4;
            break;

        case 0x68:                    //主控器丢失仲裁
            I2CON = 0xC4;
            break;

        case 0x70:                    //已接收通用调用地址
            I2CON = 0xC0;            //返回非应答
            break;

        case 0x78:                    //主控器丢失仲裁
            I2CON = 0xC0;            //返回非应答
            break;

        case 0x80:                    //接收到数据字节
        case 0x88:
            g_I2cReceive.Buffer[g_I2cReceive.Index] = I2DAT;
            if(g_I2cReceive.Index < (g_I2cReceive.Buffer[0]-1))
            {
                g_I2cReceive.Index ++;
                I2CON = 0xC4;        //当数据没有接收完毕,发送应答
            }
            else
            {
                g_I2cReceive.Index = 0;
                I2CON = 0xC0;        //当数据接收完毕,发送非应答
//                I2cDecode();
            }
            break;

        default:                    //其他状态下,不做处理
            break;
    }

    SI = 0;// 标志位清0

}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没看懂。。。

楼主:
re

搞定了,低级错误
第一次接收完后发送了非应答位,没有重新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