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用一个芯片是不是就要针对该芯片,学习不同的编程?

楼主(2008-03-20):
小弟不才,特不耻下问,希望朋友能帮助我!谢谢!

我现在准备用IP2022芯片做一个和通信相关的开发,请问:
(1)是不是做此类开发的时候都要学习它的指令集,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编程开发(就像学习每种不同的单片机一样)?
(2)如果是这样,在从事此类开发的时候,岂不是经常都要学习不同芯片的指令,这样岂不是很辛苦?
(IP2022 combines support  for physical  layer,   Internet
protocol  stack,  device-specific  application,  and  device-
specific peripheral software modules in a single chip, and
is reconfigurable over the Internet.)

网友A:
RE:

是要学习它的指令的

网友B:
从你的描述来看,这个似乎是个接口芯片

它没有指令,只有寄存器。你需要搞清楚这些寄存器的作用以及如何使用。当然,如果你要设计电路的话,还需要搞清楚这个芯片的引脚功能。

网友C:
晕了

还不耻下问呢

网友D:
不耻下问?你语文怎么学的?

太没礼貌

网友E:
有趣有趣

网友B:
这些指令应该是告诉你如何去操作这个片子的,

而不是单独用这些指令去编写一个程序下载到它里面去。我觉得叫做命令更好一点(command)。

网友F:
基本上用C编程就可以解决

再说IP2022的指令集很简单

楼主:
谢谢computer00

真的很感谢你,似乎我更明白了一些!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