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类似ULN2003的器件,能驱动共阴的发光二极管!

楼主(2008-03-20):
有没有类似ULN2003的器件,能驱动共阴的发光二极管(电流要大点).还带过流保护的芯片.谢谢!

楼主:
可这样吗

网友A:
这样那LED一下就翘了

网友B:
12V短路了

楼主:
有共阴的驱动元件吗

有共阴的驱动元件吗

网友C:
好象叫2104什么着的……

网友D:
有一个

好像叫2908,是源驱动器,不过要自己加限流电阻

网友E:
A4953

8个脚,只能驱动2个共阴发光管,一个数码管要用4个。

楼主:
驱动的是LED指示灯

那个发光二极管是LED指示灯,电流大了点,共8个
可以驱动吗

网友F:
好像没有特别合适的

还是用三极管吧

网友G:
573驱动时也可以啊!

楼主:
不行啊

2803不可以,我那个指示灯共阴的
573电压不够,指示灯是12V

网友H:
2003才7段,你驱动数码管也不好啊!!

网友I(2014-11-03):
引用 楼主:
2803不可以,我那个指示灯共阴的573电压不够,指示灯是12V

2803不能驱动共阴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