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能慢到什么程度?其时序可不可以被中断?

楼主(2008-03-20):
(无正文)

网友A:
不会吧?好象没有下限,可以到0Hz...

网友B:
这个得看用的什么样的芯片

和安全相关的一些器件就有最长时间要求,它会在超过这个时间之后进入预先设置好的保护状态、输出些乱码、嵌住总线、复位等操作,主要就是避免暴力**、反窃听等目的
还有一些主要是为了增强抗干扰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