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机8088怎么仿真硬件,哪位知道仿真器的硬件电路?

楼主(2008-03-20):
微机8088怎么仿真硬件,哪位知道仿真器的硬件电路?还有就是用什么软件仿真?51单片机有51的简易仿真器(硬件电路也简单,软件是KEIL),那微机8088怎么仿真呢?

网友A:
8088不用仿真

直接用debug就可以,PC机里8088的指令,基本都可以运行

网友B:
用BC,应该可以吧

网友C:
8088,80186,80286,80386都有仿真机.486以上的没用过,不知到有没有.

楼主:
TO DONGXU 8088,80186,80286,80386都有什么型号的仿真机

8088,80186,80286,80386都有什么型号的仿真机?你有这样的电路吗 ?

网友D:
为什么要仿真

用DOS的DEBUG可以单步走程序的呀。

楼主:
就是通过8088芯片控制外围器件啊?

就是通过8088芯片控制外围器件啊?程序怎么下到8088里面 啊

网友E:
楼主不妨稍微透露一下为什么要研究8088

不是因为学习《微机原理》吧?

网友F:
8088实验箱里头就有8088仿真电路

楼主:
8088实验箱里头就有8088仿真电路

你知道8088实验箱里头就有8088仿真电路吗?

网友G:
仿真8088单板?有卖的。

天津一家研究所仿制Intel公司8086、8088仿真器,像51一样用法,8086汇编或C语言。但是很贵,上万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