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的总线驱动能力有多大,不知能否挂上24个74HC573?

楼主(2008-03-21):
(无正文)

网友A:
24个74HC573?? 估计楼上又是在做点阵显示

乱猜而已

网友B:
按照这种方式做是不会很成功的;

串行芯片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网友A:
如果搂主的确是在做点阵显示,建议用74595

网友C:
可以

不过,不是好办法

楼主:
就是做LED的显示

16个8*8的LED模块,用595我怕亮度不够。

网友D:
用16位的恒流芯片、1/8扫描

如:1片74HC138+1片AMP4953+8片DM134

网友E:
标准的51是8个

网友B:
选择好的模块,亮度太够了

楼主:
f6906的方案可以考虑。

网友F:
理论8个,实际6个。。

曾经的项目里的经验。

网友G:
静态可以,动态不行的,挂多了你会发现:时序不对了

CMOS的输入脚也是要考虑扇出系数的,因为高阻的输入脚有输入电容!

网友D:
我的方案,单片机不能胜任(运行速度不够)

用16位的恒流芯片、1/8扫描

如:1片74HC138+1片AMP4953+8片DM134

网友H(2012-02-08):
51最多驱动8个,多了需要总线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