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管做的H桥驱动步进电机时还要外接续流管吗?

楼主(2008-03-21):
如下图所示:看mos管的datasheet,sambol上都有二极管(有老大告诉我是寄生二极管),图中的二极管还有必要吗??

网友A:
要,而且必须得用快恢复管

楼主:
xwj:为什么寄生二极管不能用作续流管?

外接的二极管与寄生二极管在理论上基本上就是并联的,寄生二极管有什么缺陷吗??

网友A:
主要就是恢复速度问题

网友B:
此图画得可真差

不过还是可以看出来,是门电路驱动,速度不会高。速度不高时,寄生二极管可用。

网友C:
10K以下没有必要用外部二极管

内部的寄生二极管可用,不过这样的驱动,MOS管会经常莫名其妙烧.就不知道你开关频率和工作电压,

网友B:
此图的驱动是否能工作,很怀疑

楼主:
xwj、maychang,这个电路步进电机速度比较慢,每个mos管为100HZ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范围,速度达到多少时必须用外部的快速恢复管做续流管?
maychang老大,顺便问一下:如果要高速,门电路不行,什么样的电路会快呢?用三极管吗?

网友A:
是的,我也觉得很有问题

1、电源电压?
2、驱动电压?

图看不清...

楼主:
此图驱动有问题,上次经xwj等老大指点已经将上臂改成Pmos管

xieyuanbin:为什么mos管会莫名其妙的烧毁?
另外,这个电路的工作电压在30V左右(直接整流滤波获得),mos管上的工作频率为100Hz

网友A:
"工作电压在30V左右",那你的门电路电压呢???

网友D:
呵呵,此电路的原理就是驱动芯片L298的内部图

无非用分立元件搭的.所以驱动没有问题.上面用NMOS管也是正确的.

网友A:
别人没问题不代表你搭的也没问题,

而且LZ太多的东西没注意到...

网友E:
看你MOS的选择了。

好多都MOS全桥,看内二极管的参数。  所以用MOS做全桥是很合适的。
这种量产的控制器很多。

网友D:
to:xwj

其实我只是想说上面的NMOS管用法没有问题而并不是用PMOS管.可能其他的方面还要注意.

楼主:
xwj、孤星119,上次在你们的指导下我已经把上臂换成Pmos管了

换成Pmos管后试验了一下,暂时没发现问题,听同事说在30V、几百赫兹的条件下,H桥驱动可以不要外接的续流管,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大,下面是以前的换成Pmos管后的帖子:步进电机驱动

网友F(2014-06-10):
引用 网友C:
内部的寄生二极管可用,不过这样的驱动,MOS管会经常莫名其妙烧.就不知道你开关频率和工作电压,  ...

为什么说10K 一下 没必要用外部二极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说10K 一下 没必要用外部二极管

事实上现在20K以下都不需要,目前大多数MOSFET内部寄生二极管的开关速度、持续承受电流都和MOSFET本身一致,所以在绝大多数应用场合不需要外加续流二极管。也有用MOSFET直接做续流二极管的。

网友H(2017-04-14):
有需要场效应MOS管,可能找我,美国进口MaxPower MOS,为客户需求而存在,扣扣,2315252870

网友I:
不需要二极管了。你看四轴电调的MOSFET,那么大电流,都不用外接二极管的了。

网友J:
不需要。电机驱动开关频率一般都在40K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