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可编程键盘的程序

楼主(2008-03-21):
用STC89C54RD+ 单片机控制的
谢谢给点建议~POS机上面用到72按键

网友A:
用锁存器件扩展一下吧

网友B:
译码器,Over

网友C:
这个不用扩展

一个MCU就OK,PC键盘 102 键,也就是一个8049就OK

网友D:
4楼言之有理

楼主:
怎样编写程序呢?

网友E:
可编程什么意思?

每个按键的键值可以由用户自己设定吗?

楼主:
每个键最多可编程255个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