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只电阻计算

楼主(2008-03-21):
怎样计算图中A点的电压

网友A:
电工书上有讲,用叠加原理来计算

网友B:
假设A点电压为U,然后计算电流,根据节点总电流为0,可得

U/1+(U-3.3)/1+(U-12)/1+(U-5)/1=0
4U=3.3+12+5
可以算得U=20.5/4

网友C:
利用节点电流代数和位计算,正如LS所算。

网友D:
三楼方程对了,就是答案算错了...

网友E:
用万用表测一下.

如题.

网友F:
20.3/4=5.075

网友B:
看来俺人老了...连加法都算错,哎...

网友G:
等真正老了就不做样说了,

网友H:
口算:(3.3+12+5)/4

线性叠加,分别假设只有一个电压加在上面,其他的等于0,计算出分压值,再将它们相加即可。

网友I:
00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