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cortex m3内核arm真要把8,16位,单片机干净杀绝吗

楼主(2008-03-22):
看看st和luminary的cortex m3内核的arm,真是高性能,高配置,低价格啊
难道cortex m3内核arm真要把8,16位,单片机干净杀绝吗?

STM32F101C6 22元
32K Flash, 6K RAM, 1 i2c, 1 SPI, 2 USART, 32(32)GPIO

STM32F101C8 28元
64K Flash, 10K RAM, 2 i2c, 2 SPI, 3 USART, 32(32)GPIO

STM32F103C6 27元
32K Flash, 10K RAM, 1 i2c, 1 SPI, 2 USART,1 CAN,1USB, 32(32)GPIO

LM3S101  11.5元
8K Flash,2K RAM,1 SPI,1 UART,2 模拟比较器,1 32K 外部时钟,18GPIO

LM3S102 12.5元
8K Flash,2K RAM,1 SPI,1 UART,1 i2c,1 模拟比较器,1 32K 外部时钟,18GPIO

LM3S300  17元
16K Flash,4K RAM,1 SPI,3 UART,1 i2c,3 模拟比较器,1 32K 外部时钟,36GPIO

网友A:
是趋势,也是必然

网友B:
看来得学学

网友C:
学好ARM够吃十年,俺当年的头儿这么对我说,看来此言不假

下一个十年,嵌入式系统是ARM当主角的年代了。

网友D:
路过

arm+dsp,很经典的组合

楼主:
stm32,lms系列的高性能不必说

stm32,lms系列cortex m3核心arm的高性能不必说,

关键是两者都很有性价比。

stm32特点是外设及其丰富,还包含12位adc,价格也不贵。

lms低端的外设稍微少一点,但是价格够便宜。

能用而不用这样的高性能,低价格的单片机,

都自己绝对不好意思了。

楼主:
STM32F103C6 27元,还带CAN,USB

STM32F103C6 27元,还带CAN,USB,

真他妈的便宜!

网友E:
哈哈~~~是个趋势

网友F:
把单片机赶尽杀绝?哈哈,看10年后ARM能否做到5元甚至2元以下

网友D:
哈哈,到时候阿南把“侃单片机”统一了

网友C:
哈哈,ARM也是单片机

哈哈,阿南统一不了咱这块,到那时咱们可以整天侃ARM了。

网友G:
现在4位单片机都还用很多,怎么杀得完,

楼主:
把10元以上的通用8位,16位赶尽杀绝

把10元以上的通用8位,16位赶尽杀绝

网友H:
各得其所

网友F:
哈哈,阿南无能啊,谈什么统一啊,再说了做版主讲奉献,在哪

是一样嘛
哈哈,热肠兄又玩概念!ARM 单片机都是控制器,更进一步说都是物体,呵呵...

网友I:
开玩笑,根本统一不了,但会分掉部分应用市场

1:现在的10块左右的MCU,往往都带了大量的外设,ST和LM的芯片的外设就那么点,而且10块左右的MCU,如果批量的话,价格会降低不少
2:ARM基本都是3V系统,虽然3V系统越来越多,但在民用/工业控制等很多场合,用3V系统的人还是少,现在的控制系统用乒乓式的继电器控制的很多,继电器一般是12V,这对用7805比较有利,如果用LDO什么的弄到3.3V多少多了点麻烦。
3:ARM成本下降的原因无非是采用了更小的线径,IC中间的晶体管数量不可能比MCU少,MCU也在不断的降低线径,所以MCU的成本也会不断降下来
4:从开发便易性上说,ARM比MCU开发复杂多了
5:用MCU可以直接IO驱动很多LED器件,但3V系统用IO驱动LED等多少有点麻烦。
6:ARM估计会占了大量中高端应用,但低端应用估计永远也抢不下来的。

网友J:
ARM再便宜,我也不会用它替代DIODE,BJT,FET,OP,.....

网友F:
恩,yewuyi讲的有理

网友J:
还是看看我的“板斧和小刀”的理论吧。

楼主:
arm应用范围会越来越广

"1:现在的10块左右的MCU,往往都带了大量的外设,ST和LM的芯片的外设就那么点,而且10块左右的MCU,如果批量的话,价格会降低不少
2:ARM基本都是3V系统,虽然3V系统越来越多,但在民用/工业控制等很多场合,用3V系统的人还是少,现在的控制系统用乒乓式的继电器控制的很多,继电器一般是12V,这对用7805比较有利,如果用LDO什么的弄到3.3V多少多了点麻烦。
3:ARM成本下降的原因无非是采用了更小的线径,IC中间的晶体管数量不可能比MCU少,MCU也在不断的降低线径,所以MCU的成本也会不断降下来
4:从开发便易性上说,ARM比MCU开发复杂多了
5:用MCU可以直接IO驱动很多LED器件,但3V系统用IO驱动LED等多少有点麻烦。
6:ARM估计会占了大量中高端应用,但低端应用估计永远也抢不下来的。"

1.10元左右的luminary的外设:1 SPI,1 UART,1 i2c,1 模拟比较器,1 32K 外部时钟,CCP,不算太少吧?

2. 现在很多用3v的,而且越来越多,没有3v不是用于工业控制的说法。
工业控制多个ldo,不算个啥.

3v是个趋势!
用于工业控制的TI 2812 DSP,是3v的,
PIC24,DSPIC30,DSPIC33都是3v的,
就连PIC18也有很多3V的。

3.随着NXP,ATMEL以及更多厂商的进入cortex m3领域,10元以上的通用8,16位单片机,生存会异常艰难。

4.arm开发环境很方便,74hc244缓冲一下并口即可做JTAG调试,及其便宜!

大量的各种型号的C编译器,应用尽有!
而且C语言,使各种单片机开发都非常相似.

除此以外,带bootloader的arm芯片很多,简单的用ISP即可。

开发环境,这是很多8,16位单片机不能比的!

大家之所以感到MCU开发简单,是因为,对某一种型号比较熟悉而已!

5.这一般情况下,不必做过多的考虑.

6.以后会有一个10元以下的非ARM的超低端。

楼主:
集成器件已经代替很多DIODE,BJT,FET,OP,.....了

"ARM再便宜,我也不会用它替代DIODE,BJT,FET,OP,....."

要不用干脆彻底不用,

自己用模拟搭一个单片机算了!

没有说arm要代替这些,arm要代替同类的别的型号的单片机而已。

网友J:
楼上够认真的,呵呵

网友K:
LZ挺会把握潮流嘛

网友L:
至少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代替不了

各有各的应用

网友M:
lz..

1:现在的10块左右的MCU,往往都带了大量的外设,ST和LM的芯片的外设就那么点,而且10块左右的MCU,如果批量的话,价格会降低不少
2:ARM基本都是3V系统,虽然3V系统越来越多,但在民用/工业控制等很多场合,用3V系统的人还是少,现在的控制系统用乒乓式的继电器控制的很多,继电器一般是12V,这对用7805比较有利,如果用LDO什么的弄到3.3V多少多了点麻烦。
3:ARM成本下降的原因无非是采用了更小的线径,IC中间的晶体管数量不可能比MCU少,MCU也在不断的降低线径,所以MCU的成本也会不断降下来
4:从开发便易性上说,ARM比MCU开发复杂多了
5:用MCU可以直接IO驱动很多LED器件,但3V系统用IO驱动LED等多少有点麻烦。
6:ARM估计会占了大量中高端应用,但低端应用估计永远也抢不下来的。
-------------
很有道理!
看看那些外围...2Kram????????
32K FLash..
真不知道lz懂行不

楼主:
什么意思?

"看看那些外围...2Kram????????
32K FLash.."

这怎么啦?????
什么意思??????

网友N:
把10元以上的通用8位,16位赶尽杀绝

网友O:
哈哈,六年前,我就不再做8位16位单片机了!

现在想想,当初的选折是多么的明智,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性能,更友好的人机界面(U盘,CF卡,SD卡,USB外设,TFT.....太多了),价格也越来越低,我就是恨AT,现在价格下不来,没办法,如今,低档的就用STM32,高档的就用ARM9,现在有点后悔,没用BF531,那个更快,但是现在BF531涨价了,心里舒服一点。

楼主:
趋势

"看看那些外围...2Kram????????
32K FLash.."

现在才两家进入此cortex m3,随着更多的厂家生产cortex m3,

把10元以上的通用8位,16位赶尽杀绝,是迟早的事.

网友P:
广告?没人管??

网友Q:
以后还会有更牛的,大家看着吧

网友R:
怎么可能! 8位和16位5年之内是主流

关键是应用场合和性价比呀.
32位核大材小用

网友S:
关键还是开发成本和性价比的综合考虑

网友T:
32位是趋势

网友U:
看着51的发展,我就知道arm独霸天下的时候很遥远……

网友V:
即使全世界每个人都有一辆小汽车---

还是有人更需要牛车或手推车

网友W:
赶尽杀绝是迟早的事

网友X:
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市场定位,各有各的生存空间

ST在推出32位的以Cortex-M3为核心的STM32后,将很快推出全新的以STM8为核心的8位单片机系列;STM32和STM8这两个产品系列分别面向不同的市场但也有部分重叠。

意法半导体(ST)全新的8位微控制器平台树立新标杆

网友Y:
会越来越多的

时代在发展,器件在进步

网友Z:
样品价格?

如果是批量价格(1K),LZ的价格并没有多少优势。

网友AA:
yewuyi讲的实在

网友AB:
不是趋势吧,是降低发热吧

3v是个趋势!
用于工业控制的TI 2812 DSP,是3v的,
PIC24,DSPIC30,DSPIC33都是3v的,
就连PIC18也有很多3V的。

网友AC:
10块以下的8位,16位多着呢

满足功能的前提下,能省一毛都省,谁想取代谁,短期很难,再说前者有固定的用户群,做熟的人也不想换。

网友AD:
这也是趋势,

看来都得学习了

网友AE:
楼主广告的成分太重,还是yewuyi说得比较客观。

    Arm是趋势,但做产品不是唯技术化,传统的4/8位MCU也有它的应用范围和优势。
    “才10几元,才二十几元”,真逗。很多小产品在成本上是能省一毛是一毛,特别是代码长度在8K以下的小产品,因为通常小产品都是走量产的。
    在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中,存在即合理。台湾的Holtek、SyncMOS、EMC、Sonix基本上都是靠4/8位闯天下,Atmel在老51和新AVR上下足了工夫,PIC不断的推陈出新,连国内现在已经有好几家在做号称“国产“的51了,这些都说明了什么呢?

网友S:
市场在不断细分,最低端的产品上,还是有8位4位的天下

网友AF:
呵……

英特尔明年停产386处理器 20年经典芯片谢幕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22日 00:27 新浪科技

1985年英特尔公司推出32位的80386处理器,首块386的频率为16MHz。(新浪科技配图)

  新浪科技讯 5月21日消息,据英国硬件网站Reg Hardware报道,英特尔公司终将作别386和486处理器。但这两款经典处理器的生产要一直延续生产到2007年9月28日,同时英特尔公司第一款RISC处理器960也将准备停产。
  英特尔公司的官方文件宣称,这些产品的订货量目前都很低,生产将难以为继。英特尔在本月告知客户,2007年3月30日后将不再接受这些芯片的订单。
“英特尔公司386和486系列处理器至今连续生产已经超过15个年头。”这份文件行间难掩怅怀之情。
  这家半导体巨人一同谢幕的经典产品有,MCS51、MCS254和MCS96微控制器、186芯片家族,以及i960系列32位RISC处理器。i960将由英特尔收购DEC后获得的StrongARM处理器取代。
  在航天、军事和工业领域,对芯片的可靠性及功耗要求很严格。因此这些经典的芯片仍有订货,并且工业芯片及军品的测试封装极为严格。
  据BBC报道,美国国家航天局也曾经购买了一车过时的医疗设备,以便从中挑出英特尔8086芯片。IBM公司1981年生产的第一台PC就是使用的这种芯片的一个不同版本。在当年第一架航天飞机飞向太空的时候,8086芯片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种芯片用于确保航天飞机的推进火箭安全地用于发射。今天,推进实验依然使用8086芯片,可是这种芯片越来越少见了。
  1971年11月,英特尔做出了全球首片微处理器4004,它的问世不仅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半导体工业,更为重要的是托起了整个PC产业。美国“旅行者”1号探测器正在向太阳系外的太空深处飞去,它在28年间飞行140亿公里,其上还有一块4004芯片仍然在正常工作。(长乐未央)

年代

产品
备注

1971年

世界上第一个用于计算器的4位微处理器,也是第一款个人有能力买得起的电脑处理器。

1978年

首次生产出16位微处理器,同时还生产出与之相配合的数学协处理器8087。两种芯片使用相互兼容的指令集,统一称为X86指令集。

1979年

1981年8088芯片首次用于IBM PC机中,开创了全新的微机时代。也正是从8088开始,PC机的概念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起来。

1982年

该芯片比8006和8088都有了飞跃发展。从80286开始,CPU的工作方式也演变出两种来:实模式和保护模式。
1985年8038680X86系列中的第一种32位微处理器,而且制造工艺也有了很大的进步。1990年推出低功耗节能型芯片,主要用于便携机。
1989年80486实破了100万个晶体管的界限,集成了120万个晶体管。并且在X86系列中首次采用了RISC技术,可在一个时钟周期内执行一条指令。
1993年Pentium美国法律中不能用阿拉伯数字注册,英特尔用拉丁文注册商标,以避免其他厂商用同样的名字。Pentium在拉丁文中是“5”的意思。
1996年Pentium Pro在封装中除Pentium Pro芯片外还包括有一个256KB的二级缓存芯片,引入“动态执行”的创新技术。
1996年Pentium MMXMMX技术是英特尔发明的一项多媒体增强指令集技术,为CPU增加57条MMX指令,以增强处理器在音像、图形和通信应用方面的性能。
1997年Pentium Ⅱ为了击跨竞争对手,以及获得更加大内部总线带宽,PentiumⅡ首次采用封闭的solt1接口标准,事后证明这一做法并无积极意义。
1998年Celeron为抢占低端市场而专门推出,可以看作是PentiumⅡ的精简版本。前期型号因为去掉了二级缓存性能大打折扣。
1998年Xeon挑战高端的、基于RISC的工作站和服务器。x86架构现在已经长大,正在接近中级和高端Unix服务器的功能。
1999年Pentium Ⅲ采用MMX2构架并添加70条新指令,以增强三维和浮点应用。处理器设计时便考虑互联网应用,另一特色便是包含序列号并引发争议。

网友AG:
赶尽杀绝有些困难,抢占绝对的市场份额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AH:
cortex m3能做到两块吗?不能,所以不能干净杀绝8,16位,单片机

网友AI:
兴奋

支持

cortex m3内核arm把8,16位,单片机干净杀绝

网友AJ:
这种题目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意义的讨论!
没有任何深入的,无聊的人!
再就是对于市场的发展基本上处于盲目的状态!

网友AK:
看到了cortex ,

网友AK:
cortex m3核

这个核心架构的ARM也不知道能降到多少钱?目前cortex m3核主要还是应用在高端产品组,如果价格合理的话,的确对单片机领域的冲击非常大,以前用NEC051X系列的片子现在基本上都被ARM替代了

    3V系统怎么了,相对于LED、FET,一样能够驱动的,当然,继电器始终是另当别论的。

网友AL:
在一些低端的智能仪器仪表上还是没有必要用ARM

网友AM:
DSPIC30 是5V 的哈

DSPIC30  是5V 的哈

网友AN:
根本统一不了,但会分掉部分应用市场

我也认为不能够统一,MCU会丢掉部分市场,原因:有些应用中片内集成的资源性能不能够满足要求(比如说A/D等精度、速度不行),为了降低成本,就会选择MCU;在所需的资源片内能够提供时,可能会优先选取片内的资源,导致MCU失去部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