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随机函数怎么做?-----大家看看这么做行不

楼主(2008-03-22):
(无正文)

网友A:
我想个办法

平时p为低,需要随机数时将p置高,给电解充电,同时启动计数器,当然计数器的时钟要高的很,在电容的充电周期内要转上好几圈才够随机。等中断发生时到计数器的低位取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