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UC841程序下载

楼主(2008-03-23):
  我板子上的ADuC841为什么在PSEN脚高和低的时候都能下载程序呢?而且程序下载了也跑不起来。。外围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A:
不会是你的芯片有问题吧?PSEN脚不起作用?

楼主:
程序能跑起来了,但是。。。

datasheet中说pesn脚是通过电阻上拉至VCC的 如果默认悬空 应该测PSEN脚电压应该为高 我测的结果却是低 我在PSEN脚接了一个4.3K的上拉电阻至VCC, PSEN脚的电压还是为低 是不是PSEN脚被直接接地了?-_-电路没问题 我现在程序倒能跑起来 不过必须是通过WSD下载后直接运行 复位后怎么都运行不起来

网友A:
我以前也听到有人说过这个现象,不过我没有遇到过

按理说一个输入引脚用个电阻拉一下就高了,怎么会啦不高呢?我想除了片子有问题,我也想不出其它原因了。

楼主:
我换个片子试试吧

不过我在网上搜了半天 貌似出现问题的都是PSEN脚有问题后不能下拉到地 我现在反而不能拉高>_<~~~
不过还是谢谢computer00 ,头一次用aduc系列单片 ,没想到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你用的是QFN封装的吧?有没有可能焊接时不小心短路到地了..

QFN中间的焊盘是地,容易短接到。

楼主:
恩 我用QFP的封装

我检查一下去,

楼主:
发现问题了 -_-

我自己的问题,EA脚没有接VCC 自己太马虎了,
但是EPSN脚我刚测了还是一直为低。。。

网友A:
PSEN脚应该只在复位期间采样,复位完成后,

就自动变成它的主功能——程序片选使能脚了,这样它就是处于输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