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求助]RS422调试时有的接收到的数据是0?

楼主(2007-01-01):
求助大家一下。
我的单片机是c8051f236,用的rs422接口芯片是max3490。调试时,通过rs422转usb接口盒连接到pc机调试。
我的电路板做了15块,调试时发现:
1.采用串口中断方式接收,有的电路板发送接收都正常。
2.但是有的电路板,单片机收到的pc机的数据是0
3.刚才调试不正常的电路板,只有采用查询方式时,才会看到pc机发送过来的数据是0,采用中断模式时,单片机不进入中断程序
4.单片机发送到pc机的数据,pc机可以正确接收。
请问大家,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
谢谢大家了,顺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楼主:
经检查是匹配电阻的问题,但是原因是什么呢?

我的max3490的r+和R-之间接了一个100欧姆的电阻,我看手册上写的是120欧姆,那我这个应该也可以阿,可是当我后来把调试不通过的电路板上的这个终端匹配电阻去掉,调试正常,请问大家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可能是因为驱动器的驱动能力太弱,或者线路电阻太大

你不会一次把15个都带有匹配电阻的板并联在一起了吧?那样肯定不行,负载太重了。匹配电阻只接距离最远一个设备就行了。

楼主:
没有并联阿,就一块电路板接到rs422转usb接口盒

并且,在采用多址通信时,一块电路板有匹配电阻,一块电路板没有,这样有匹配电阻的那块电路板,接收不到pc机发送过来的数据。
请问大家怎么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