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片IIC EEPROM AT24C128只能顺序读写,不能随机读写

楼主(2007-01-01):
我用3片AT24C128图所示:

    U7的 A0、A1都接地。器件地址为0xa0、0xa1
    U8的 A0接高电平、A1接地。器件地址为0xa2、0xa3
    U9的 A0接地、A1接高电平。器件地址为0xa4、0xa5

我在读写第一片EEPROM U7时可以随机读写。

但读写第二片和第三片U8,U9时却不能随机读写了,现象是:
上电时第一次随机读写有效,之后就只能顺序读写,比如上电第一次读写EEPROM的地址的0x0100处时正常,但之后读写时,不管我送的地址是什么,实际读写的都是0x101处的数据,再读写时就是0x102处的数据。(我对第一片的读写操作和第二、三片的读写操作用的是同一个函数)
请高手指教!

楼主:
高手帮帮忙啊,读写进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高手帮帮忙啊,读写进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建议你检查时序和上拉电阻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时序出问题了,但不一定是你的程序错误,有可能是你的单片机速度太快,U7离单片机近,时序能满足要求,但是U8、U9离的远,造成信号延时,而出现时序不满足要求,你仔细查一下,但是我觉得你的程序应该存在时序问题,你好好和资料上的数据对一下,看是否全部满足要求

网友B:
地址位+1

怎么刚好是返回正常值+1呢,是不是无意中有哪个位没恢复?

楼主:
多谢两位指点

多谢两位指点

网友C:
可能你的地址线没接好

上电第一次 好像可以 再读写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