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合理设置变量的性质(data/idata/xdata)?

楼主(2007-01-01):
(无正文)

网友A:
尽量使用data,接下来才是idata,最后才考虑xdata

楼主:
?

最近为一个程序加功能,加了一些变量进去,功能运行正常,但是造成LCD显示不正常,如一个数本来可以显示到9,现在只能为1(该数的变量增加不上去),将一些变量改为idata也没效果,不知何解。(编译结果:data:105,code:6645)

网友B:
数组不使用data,使用idata.idata特性就是指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