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局变量赋值

楼主(2007-01-02):
请各DX,理论上是不是单片机RESET的时候不影响RAM的内容是不是?
然后我一开始定义全局变量的时候有赋值初值给它,在程序中修改它的值,那在RESET后这个全局变量会不会又再一次被赋初值呢?怎么我每一次RESET后它的值又变回初值了呢?

网友A:
RESET不影响,但初始化程序会影响啊

C编译器一般都会清空片内或有内存段,

如果“定义全局变量的时候有赋值初值给它”那么也会生成赋值指令,不然怎么实现“定义全局变量的时候有赋值初值给它”?

网友B:
如果用keil,你可以看下startup

楼主:
谢谢

哦,那就是说赋初值命令也是单片机每次RESET之后要执行的命令之一咯!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明白啦,谢谢啦!

楼主:
startup

startup其实有看一下的,一开始我也怀疑是不是startup里面有这种命令,不过实在是功力有限,看不懂startup里面的内容...

网友A:
很好理解的,你单步跟踪一下就明白了

记得关闭Debug的Goto ...main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又学到一点东西!

不过,对于全局变量,就算我不赋初值给它,编译系统也会自动把它置0吧,所以每次RESET之后它的值也会变0,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