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89E564 IAP无法仿真

楼主(2007-01-02):
最近在做IAP功能仿真,一直无法做郁闷中
看了KEIL UVISION2的说明后忽然发现,其实根本上就不支持的。所以试图仿真是无效的!
如果说法有错请大虾指教。
如果说法正确则请也有试图做这个试验的朋友们不要和我一样浪费时间了!

网友A:
编个测试程序,然后烧芯片验证

能不能仿真和你的仿真器有关的

楼主:
回XWJ

XWJ我觉得大多仿真器的编译环境都用了KEIL而在这软件这指出了这功能不可使用,那么怎么可以使用呢,对于烧片实验是个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A:
不能直接仿真不代表不能下断点看结果

楼主:
回XWJ

请教一个问题
单步执行和断点运行是不一样的操作是吗,那倒可试,对了你做过吗IAP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