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点建议 怎么替换这个三极管8550

楼主(2007-01-02):
8550老是烧坏
板子做了1000多片
封装顺序是EBC啊的中功率管在那里 在那里

网友A:
电流?后面接多大电容?

楼主:
接了一个104的电容

20个小灯 每个的限流电阻470欧姆

网友B:
封装顺序颠倒一下有什么

B562,A966,电流0.8-0.9A,顺序BCE

网友C:
把R6改为10K, 用达林顿管代替

网友D:


网友E:
中功率管

1 般都是 b 在边上

10个小灯,限流 470 欧,总电流是 12 / (470 /10)= 0.255 A 按理8550完全没问题。

估计是小灯的开始时候,电阻比较小

在R6并一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A:
检查8550的放大倍数,将R6R7减小到1/10

楼主:
谢谢各位

To xianyue :
  8550 可以1.5A啊

to dengm :
为什么要改220K 为10K 理由,偶不明白 请教
达林顿关请推荐型号

to fsaok
是20个小灯 电流是0.5A左右,想不到烧的原因,压降是0.45v

To xwj,
100欧姆
电阻发烫很利害啊,计算值将近1.5w

我用470的1/2w 还是发烫 计算值 1/4w,三极管压降0.3v

最后解决方案换8550为B772,三极管压降是0.07V
管脚打弯,电阻为1K,发热是11*11/1K, 0.121W
可以接受

我的疑问是 三极管饱和导通的压降是多少
我看我的8550 在0.3v时候没有饱和导通
还有我觉得我最上面的那个电路的墓碑上应该写着:
还可以抢救
各位大侠帮忙一下

网友F:
应该使用MOSFET

对于这样的大电流(>100mA)的应用,应该使用MOSFET,而不是三极管。导通压降方面,MOSFET明显小于三极管;驱动电流方面,MOSFET远小于三极管

楼主:
楼上说的是场效应管吗 给个型号推荐一下

网友G:
8550没有饱和导通

8550没有饱和导通,去掉R6,R7改为2K试一下。

网友H:
8550太多水货,购买正品试试

不过正品价格可能要翻倍

网友B:
R7改2K,Q3要用C1008

网友I:
r7换0电阻试试看

r7=1000 ,放大倍数100,等效电阻10,算算吧,功耗大了。

网友J:
R7换成0电阻电路就死定了

用IR公司的IRLML5203,R6、R7、R8都用10K左右的就可以了。
只是价格高一点。

网友K:
8550用作什么用啊

网友L:
什么样的人都有

网友M(2013-06-25):
8550有三种 8550 s8550与ss8550
确切的说,只有SS8550的集电极电流可以达到1A以上,剩下的最多500mA。元器件手册上都说的是可以到1.5A,但实际上只有SS8550货真价实,剩下的到了500mA就开始发烫了。
三种管子的β值和工作频率差不多,如果工作电流不超过500mA的话,三种可以互换。
所以要选择合适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