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十年单片机,忽然发现对A/D很陌生,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03-23):
单片机开发做了有十年,最近开发一个新产品要采集电压信号,想到用AD,可是发现自己对这方面太陌生生了,由于时间比较紧请大家帮个忙,介绍几款芯片.

要求:单电源供电 5V

    参考电压:使用电源电压

    输入阻抗:10K

    串口通讯

    输入通道:8通道.

   速度及精度没有要求,8位就够,多几位也无所谓.

   请大家帮忙

楼主:
价格最好是30以下的,如果没有,贵点也无防

网友A:
找一个内置ADC的MCU,LPC,AVR,...等等都行。

楼主:
习惯使AT89C52了,不想换,再学ARM,计划改型

楼主:
很急,请大家帮忙

网友B:
tlc2543,好像是11路12位的

楼主:
TLC2543要求输入阻抗小于50,我不想在输入加运放

网友C:
Re

速度及精度都没要求..那叫ADC么.。

网友D:
好像LZ搞错了

TLC2543要求输入阻抗小于50是有条件的:就是4.1MHz I/O CLOCK。如果放慢速度,是可以增大信号源的阻抗的,试想,采样电路其实就相当于电容,想快速采样当然得能快速给电容充电,如果给电容充电慢了,还想正常等到结果,只能放慢速度了。
像你也说了速度和精度没有要求,这个片子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切换通道以后,等上一段时间(具体可以根据datasheet的公式算)再开始进行AD转换就行了),其实感觉有点浪费。
你用TLC549+CD4051就足够了

网友B:
maxim网站上有很多

http://para.maxim-ic.com/search.mvp?fam=prec_adc&129=8&tree=master

楼主:
谢谢楼上的,好像对AD转换有了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