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要是能写篇详细的**就好了,而不是简单的贴代码。

楼主(2008-03-24):
IRDecode:
    USING    2
    PUSH     PSW
    MOV      PSW,#010H
    MOV    R1,#200;
    MOV    R2,#90;
    MOV    R3,#00;
    MOV    R4,#24;
    MOV    R5,#00;
    MOV    R6,#00;
    MOV    R7,#00;
    CLR    IRFcodeEN;                    ;解码正确标志
Playhead:
    JB    iIRF,Playdata                    ;为1跳
    NOP                            ;0.5
    DJNZ    R1,Playhead                    ;1.5    0.5+200*0.5+1.5=102us
    MOV    R1,#200;
    DJNZ    R2,Playhead
    JMP    IRDecodeEnd                    ;超时退出

Playdata:                            ;说明10MS之内有高电平出现
    JB    IRreleaseEN,IRDecodeEnd1
    MOV    R1,#80
PlaydataLOOP:
    JNB    iIRF,nextdata1
    CALL    delay100us
    DJNZ    R1,PlaydataLOOP
    JMP    IRDecodeEnd                    ;为0,高电平大于600US,退出
nextdata1:                                ;if(300<hihg<600) c=1
    MOV    A,#56
    SUBB    A,R1
    JNC    datahigh                        ;是高电平出现,跳到高电平的低出现
;======================================================当<300时,看是否在90<>200之间
    MOV    A,#76
    SUBB    A,R1
    JNC    datalow
    JMP    IRDecodeEnd                    ;R<90,错误退出
datalow:
;    MOV    A,#50
;    SUBB    A,R1
;    JNC    IRDecodeEnd                    ;R>20,错误退出
;====================================================低电平的高检测
    MOV    R1,#80
datalowLOOP:
    JB    iIRF,datalow1                ;1.5
    CALL    delay100us                ;11.5
    DJNZ    R1,datalowLOOP                ;12.5
    JMP    IRDecodeEnd                ;>600退出
datalow1:
    MOV    A,#56
    SUBB    A,R1
    JC    IRDecodeEnd                    ;300>退出
    CLR    C
    JMP    STARTBIT
;====================================================高电平的低检测
datahigh:
    MOV    R1,#30
datahighlooop:
    JB    iIRF,datahigh1
    CALL    delay100us
    DJNZ    R1,datahighlooop
    JMP    IRDecodeEnd                    ;说明低电平时间大于200,退出
datahigh1:
    MOV    A,#23                                ;90<low<200
    SUBB    A,R1
    JNC    _1BIYOVER
    JMP    IRDecodeEnd                    ;LOW>80,数据错误退出
_1BIYOVER:
    SETB    C
STARTBIT:
    MOV    A,R5
    RRC    A
    MOV    R5,A

    MOV    A,R6
    RRC    A
    MOV    R6,A

    MOV    A,R7
    RRC    A
    MOV    R7,A

    DJNZ    R4,Playdata
    SETB    IRFcodeEN                ;解码正确标志位为1
    MOV        IRcode3,R5
    MOV      IRcode2,R6
    MOV      IRcode1,R7
    SETB    IRreleaseEN
    JMP    IRDecodeEnd1
IRDecodeEnd:
    CLR    IRreleaseEN
IRDecodeEnd1:
    POP      PSW
    RET
;=====================================
    RSEG  ?PR?delay100us?2262
delay100us:                                ;10us
    MOV    R2,#10
delay100loop:
    DJNZ    R2,delay100loop
    RET
    END

网友A:
解哪一种遥控器?

网友B:

就像APPLICATION NOTES.

网友C:
晕头了

问下,这是解哪种机器内的单片机的代码啊?

楼主:
PT2260/2方面的

用的是延时,后面将再用中断。

后断我再写出思路与流程

网友D:
PT2260,周立功网站上有范例

咋会难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