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在运行前I/O口状态需要注意

楼主(2007-01-02):
有的单片机,默认的I/O口设置为上拉输入,那么在建立电源后,系统复位后初始化之前,往往会输出20ms的高电平,使得本不应该有驱动信号的却出现了。会给一些系统带来危害。因此大家在使用单片机时要特别注意I/O口的默认设置。

网友A:
这种属于没有想清楚上电后“第一件事”

网友B:
好的设计肯定要考虑MCU上电前的状态啊

  51MCU上电其间为输出高电平,所以有些控制必须要选择低电平有效,比如通过NPN三极管控制继电器,复位就会全动作,所以要加一级反相,保证复位其间安全.

  也有些双向IO口的MCU上电其间为高阻输入太,可以通过下拉或者上拉电阻保证无误动作.

网友C:
如果是51单片机,口线输出是1的情况下,有几种办法解决问

1、使用pnp+npn驱动负载
2、使用7407驱动负载
3、加一级反向电路,但是这样设计比较罗嗦~~~

网友D:
这个问题,在51类单片机中不好搞啊

我曾经遇到类似的问题,发现有些51单片机在上电瞬间IO是低电平,在复位期间是高电平,复位运行后便由代码控制,此时就要晕头了。

51的IO是个头痛的问题...

楼主:
如果成本控制非常紧,那么就要好好考虑了。

方法是多种多样,如果成本控制非常紧,那么就要好好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