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豆浆机去干扰方法

楼主(2007-01-02):
朋友们好:
   我家自动豆浆机坏了,自己学单片机一段了,正好试一试手。改好电路板,(用89c2051代替原来的。原牌子是广东顺德东什么(上边一个日下边一个火)厂,林什么(上边一个日下边一个火)牌,原来芯片的被打磨掉型号了,18脚的)编好程序,keilc上调试过了,一上机程序不行,电机干扰太严重,程序乱跑,用万用表测交流电压有时都干扰。看看书,有很多方法,什么加空语句,加。。。。的,搞了好几天无果,求那位朋友指点一下。有个源代码研究一下更好。谢谢啦!!
            我的邮箱: tazzf_68@163.com

网友A:
换STC12C2052试一试吧,

换STC12C2052试一试吧,

网友B:
想办法把电刷上的火花灭了是上策

网友C:
豆浆机的电机干扰比较严重

  可以并470伏压敏电阻,还有要处理电源以及控制继电器的IO口.

再就是换用其他品牌的MCU吧

网友D:
原来我给一个厂家写过一个豆浆机的程序

是用MOTOROLA(现在叫FREESCALE)的KJ系列的,1K的ROM的很小的片子.

楼主:

谢谢大家!5楼朋友可以分享一下源程序吗?

网友E:
抗干扰还是不要过多的依赖软件好一点

用工业级别的IC来做吧,既然原来的芯片也能做,硬件是能用的,好不好就见仁见智了 ............ (虽说硬件才是关键因素...)
试试在芯片的VSS VDD之间加一个104的电容。
程序的话可以参考,除了备份数据自我校正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呢?
另外,程序设置的时候判断的门槛设置宽一点(有的话),仿真器跟芯片是两个级别的东西,IC要是不工作,也拿他没辙.........抗干扰还是不要过多的依赖软件好一点 (个人意见,喜欢的可以拍砖.....)
或者将整块电路板拿出来远离电机,看他还干扰不干扰 --

网友F:
电机如果是直流,并接一个电解22-220UF

网友G:
把89c2051的工作电压提高到 6V 看一下

网友G:
豆浆机 震动的厉害 可能不能用晶体 用RC震荡工作在 200khz左

用 50hz 的市电频率定时。

网友D:
DEGN说得很对

抗干扰主要是硬件的功底.
何况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没有考虑太多的软件抗干扰,当初就考虑了两点:
1, 用一个状态字来记录当前状态, 然后在复位的时候判断, IC是不是被外部干扰复位了,如果是的话,就回到相关的状态下继续工作.
2, 在启动电机的时候可能有强干扰,就是在闭合继电器的时候要留有冗余指令.

好久了,源代码都不知道去哪了,呵呵

楼主:

感谢朋友指教,我很受启发.谢谢!!

网友H:
dengm兄说的有道理

网友H:
你的稳定性由问题

网友I:
你的过零信号是不是没处理好啊

我以前一直都在做电动产品,可能能给你提供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