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使用晶振的时候会在晶振的外壳上加上一个焊锡接地吗

楼主(2007-01-03):
产品的晶振有好些坏掉了
不是立马的坏 而是跑了几天才坏 会与这个问题有关吗
太过受热了

网友A:
外壳接地一般是为了增加稳定性,减少辐射干扰

晶振坏掉,理论上与此无关,可能是晶振的质量问题吧

网友B:
还有就是晶振很容易被摔坏!

网友C:
质量差的晶振就是受热久了会坏掉。。

网友D:
RE:

我用4M的晶振时发现比较容易坏,和楼主的情况差不多,换了个厂家就好点,好象用11.0592MHZ的都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E:
什么频率的,会不会晶体过激了

什么频率的,会不会晶体过激了

网友F:
有时候会启动不了

有时候晶体接了地反而不能启动
晶振外壳本身就接地了

网友G:
_

关键是EMI EMC, 拿到认证实验室用全向天线扫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你的产品在应用时会振动吗?

晶体内部的石英片是用两根很细的金属丝连到触点的。不能受太强烈的振动,你可以把坏的晶体打开来看看,是什么故障。
一般不把晶体直接焊住,这样他和PCB板就是一个刚性的连接,PCB板受到振动后,会直接把振动传递到晶体。用一个晶体座会好一点哦

网友H:
用万用表量一下

外壳对引脚的电阻,有些质量不行的就有短路情况,造成停振

网友I:
怪了,我的从来没坏过

网友J:
俺们从来都如此

网友K:
从来没有遇到过晶振坏的问题

不准是有的。是不是焊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