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电容电流500ma可以**6s

楼主(2008-03-24):
我的电路现在做好了,现在就是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假设单片机工作中断电一小会儿,在这一段时间中我想保证单片机还能继续工作,我该怎么做?是不是在单片机的电源和地之间加一个大的电容就ok了?电容要多大的?

楼主:
法拉电容谁知道怎么用?

我刚刚查了查,好像可以用法拉电容,法拉电容谁知道怎么用?

网友A:
充电、放电

网上查一下,很多现成的

楼主:
法拉电容是不是直接接电源5V跟地之间就行了,是吧?

如题!

网友B:
你想工作多长时间?

法拉电容可不好买的,3.3V单片机我用3300UF的电容能工作5,6秒没问题

楼主:
楼上说的是电解电容吧

楼上(happystar)你用的是电解电容吧

网友C:

如果是5ma,可以坚持600s,10分钟。如果是0.6mA,呵呵,1个小时没问题了

楼主:
楼上的

楼上的(wangkj),你说的法拉电容是多大的?

网友D:
re

法拉电容成本有点高,电池可靠性不太好,如果做产品倾向于法拉电容,或者叫金装电容

网友C:
3.3 F的

网友B:
回楼主,是的呀

网友E:
RE:

大电容也可以,电池也可以的

网友F:
要根据电流而定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