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交流信号放大、衰减和测量的电路

楼主(2007-01-03):
有一个交流信号,峰峰值为2V,频率范围有点广,2Hz~2MHz。我需要将它放大到峰峰值14.14V(即有效值5V),之后接一个可调的衰减电路,然后测量电压。
1、由于频率比较宽,用什么运放比较好?我查到AD811和AD8055频带都比较宽,不知道哪个更合适点?或者有没有其它更加合适的芯片?还有跟低频相比在搭电路时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2、衰减部分采用电阻分压,没具体搭过电路,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_^
3、直接测交流用真有效值芯片如AD637之类成本太高了点,准备先把它变成直流后接ADC。但是如果用二极管检波对电容充电会有一个管压降,那样的话就很难测0.7V以下的电压了,请教有没有合适的补偿电路啊?

请路过的高手不吝指点,谢谢!!!

PS:这是我设计的一个信号发射器的输出部分,所以频率范围比较宽,还要放大衰减什么的~~

PS:突然发现似乎AD812比811更便宜,-.-b

网友A:
re

AD8055/56 不可以,他最大供电电压才+-5V,放大不到14.14。
AD811可以,但是接的时候注意点,电流反馈的,整不好自己吧自己烫坏!!衰减部分直接用6k8、2k2、680、220...衰减网络做就ok

网友B:
很多运放都能满足你的带宽要求

只是对信噪比不知是否要求的高,你的电路“增益带宽积”才14M多,很低了,如果对其他方面要求不高的话估计OP07就能满足你的要求,甚至更便宜的也能满足你的要求,如果你想用二极管整流可以采用锗二极管,压降在0.2V左右,还可以采用运放加二极管的精密整流(没用过,听说过),估计会好一点

楼主:
re

6K8,2K2...电阻网络该怎么搭的啊,直接串起来吗?
我本来打算串联、并联、串联、并联...这样输出阻抗就不变了~~

楼主:
to 3楼 zhaoyu2005

op07的增益带宽积我竟然找不到,-.-b
其它还有什么合适点的运放啊~
主要是我没用过用运放,不知道运放系数的改变对信号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也很难判断,最好是物美价廉么,呵呵~~
用运放整流这样接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