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个数码管的显示方案

楼主(2007-01-04):
(无正文)

楼主:
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用那么多干啥

网友B:
373并口扩展,138地址译码,建议

网友C:
用串入并出带锁存的IC,静态显示

楼主:
74LS164

    谢谢大家
    用74LS164行否?

网友D:
行。

用164行,占有IO少,但需要驱动。

楼主:
谢谢

  是164需要驱动,还是LED需要驱动?

网友E:
如果IO够用,就直接用IO控制动态扫描

    如果不够,可以用74HC574扩展,一片控制8个数码管,加上公共端,需4片574

    如果还不够,就专用一片89C51,40个IO刚好够用,便宜,好用

网友F:
LS 你40个IO用完了 怎么通信啊

天知道该显示什么

网友G:
89C51有40个IO???

网友G:
12×16动态扫描即可

还可以留出串口通信

网友H:
汽车电子晕了,呵呵

网友E:
sorry,89C51确实没有40个IO,是另一个51系列的

   不过,24位数码管,用At89C51也够呀,8个段驱动 + 24位驱动,共需32输出控制

   倒蹋,搞了这么久开发,很久没用51系列了,竟然给忘了。

网友I:
去看看BC7281A.

去看看BC7281A.我有用过,不过我只显示16个LED。最多可以驱动多少,我忘记了。看看说明书。还可以用来键盘扫描,跟51接只要三根线。

网友J:
xwj大侠的办法好,28个IO

网友K:
3*8=24: 4片74LS595 + 1片2803

网友L:
8个段驱动 + 24位驱动

扫描起来会看到显示晃动了……

还是16*12比较好一点……

网友G:
觉得dengm 的方案也很好,

可以节约IO
成本、体积综合考虑也不错

编程时一次显示多个数码管,按1/8扫描就不会闪烁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J:
不如两片595+2片2003

可以驱动28个呢

网友M:
关于

用四个IO,可以显示7X22,做不到24个管,并且不带小数点,需要加两个驱动IC。
用六个IO,可以显示4X7X11,需要四个驱动IC,显示多少看你自己的搭配了。

网友N:
方案太多了,呵呵

分成三组,动态扫描就可以啊

网友O:
74hc595 串入并处

74hc595   串入并处

网友P:
同意楼上

网友Q:
3个HD7279

网友R:
看到这里想到一个问题

有个问题问大家:如果只用这个片子执行AD采集,485通信还有动态扫描这24个数码管,用什么方法来实现显示没有跳动现象呢?

网友S:
如果太多了,你也可使用串进并出的静态显示

网友T:
倒塌了~~~24个数码管应该不是24个IO吧

应该是8段24个位吧.

参见LED屏的设计吧,只要保证在扫描"16行"以内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P:
4个 373 搞定

1个373控制数码管的8个SEG端,其余3个373控制数码管的24个COM,需要 I/O 的数量为:8+4=12 个即可。

网友H:
6根I/O实现8×n个数码管动态扫描;

6根I/O实现8×n个数码管动态扫描;
24个数码管,3片595+1片138搞定;

网友U:
用软件可模拟74LS164

  回楼主的,建议用74LS164来驱动的,采用共阳类的LED,把LED编排成8*N阵列,也可动态来分时显示的,只要注意不要超过了人眼的感知抖动频率!我在空调显示面板有调试通过了的,我的可支持40个LED,五路选通,一路SDA,一路SCK!且在SDA和SCK上最好加上拉,防止干扰抖动!
相关链接:http://www.mymcu-ic.com/pjblog2/article.asp?id=4

网友V:
试试max7219

 上学的时候用过 一个可驱动8个led  可以串联3个
 好像只占3个普通的IO口 可控制亮度 支持标准的BCD码   记不太清楚了
 呵呵自己找找吧

网友W: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X(2009-08-19):
595搭成矩阵
单片机3根线就搞定

网友Y:
有专门驱动 LED 点阵的 IC,一颗 IC 就可以驱动 32x8 或 24x16 点,价格 4 元左右。每个 COM 和 SEG 引脚的 sink 电流都可以达到 50mA。

网友Z:
方法很多很多。。。。。。

网友AA:
HT1623
忘记了是1623还是1632了....

网友G:
呵呵,LS说的是驱动LCD的,LZ要的是驱动LED的

其实,这个东西自己做并不难的哦~

网友AB:
用3个MAX7219,每個MAX7219需要3个IO,總共需要9个IO.

网友U:
楼主,推荐你用TM1639等系列的LED专用驱动IC,一颗1块多钱,8*8,带锁存,两三个IO pin就搞定!具体参考:www.titanm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