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430的看门狗

楼主(2007-01-04):
430的看门狗在看门狗模式下,最长的定时时间是1000ms可是我想叫它能5s复位一次该怎么办啊?

网友A:
软复位了.

5S到是执行
(((*)(void))(reset_vector))();

网友B:
复位方法很多

复位方法很多,定时器定时到5s,往单片机的flash或者看门狗定时器控制寄存器写个错误的值就复位了,这是430的一大特点,我就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