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爱有恨的单片机实验

楼主(2007-01-04):
串行总线实验

1、      将24C02某单元的值取出,增1后回写,并显示结果。按复位应能看到加1的情况

2、      动态跟踪显示串行ADC的输入值

3、      串行DAC输出ADC幅度调制后的正弦波(45点值)

给点程序嘛

网友A:
RE:

你连AD和DA的芯片都没说,别人怎么给你程序啊,其实这些程序网上都有的,自己找一下而后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B:
陈近的资料给点,俺也得学习学习.

网友C:
只看出你恨,没看出你的“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