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串口通信,请教!

楼主(2007-01-05):
   有两个系统,是已经做好了的,现在我要实现他们之间的通信,就是互相定时传几个数据实现控制。
   请问,怎么在两块单片机上编写通信的程序呢?是不是一定要弄个叫232的东西跟电脑连,才能调这个阿?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呵呵!先谢谢啦!

网友A:
我言!

就弄个叫232的东西,用电脑模拟一个系统将两个系统单独调试好!然后两个系统之间通讯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B:
re

建议:发送为查询发送、接收为中断接收。
如果你确定你的程序没有问题。你可以直接将两个连接起来通信了(注意TXD和RXD要交叉连接)。。。
前提是不需要和电脑通信,否则你就要加一个232了。。。做一个电平转换。

楼主:
呵呵

谢谢ayl9630、heyunhuan,就是还不会写程序,正在网上看有可以参考的程序没有。。。呵呵
这两个系统的单片机是东芝的,几乎没有可用的资料,看样子要调通还要时间啊。。。

网友C:
倭货都不用,在这里估计是找不到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