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的问题?

楼主(2007-01-05):
与一块仪表通讯,此仪表通讯口初始化为:BPS:2400;数据位:8位;停止位:2位;无校验;我用的是51单片机,问我的通讯口初始化怎么设置:
MOV   TMOD,  #20H
MOV   TH1,   #0F3H
MOV   TL1,   #0F3H
SETB  TR1
MOV   PCON,  #80H
MOV   SCON,  #50H

我用上面的设置, 大部分时间接收正常,有时接收错位,还有时接收不到!
以前做的停止位都为1位,现在停止位为2位!是不是这儿的原因,请教初始化应怎么设置!

楼主:
在线等待!

网友A:
2位停止位应该对你的接收没有影响的

因为停止位是逻辑1,即高电平;你再看看你的软件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