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高手请帮帮忙!

楼主(2007-01-05):
我刚学PIC有个问题请各位帮帮忙。
1。CAII  START
指令中的START需要定义吗?为什么我编译时要求定义?
为什么不能跳到START标示的位置。
2。CLRC和RLF系统不认,是怎么回事?
谢谢帮帮忙!

网友A:
那么PIC,你用的是哪个?

有CAII这条指令吗?还是写错了“CALL”
源程序中必须有一个地方有“START”这个标号才行。
PIC中没有这条指令“CLRC”
PIC18没有“RLF”指令,其他有。
系统不认,要么没这样的指令要么写错了。

楼主:
笔误

我想写的是CALL
CLRC是宏指令在书上看到的
START标记有的,就是不跳
没有RLF我要移位怎么办?
谢谢!

网友A:
都说了,你用的什么PIC型号?PIC不同的核指令不一样

CLRC是宏指令在书上看到的
——————————————————————
不要尽相信书,你看的书可能过时了。
改成"BCF   STATUS,C"一样的。

——————————————————————
START标记有的,就是不跳
——————————————————————
部分PIC的Call指令只能在前半页。
要么跨页了也不行。

——————————————————————
没有RLF我要移位怎么办?
——————————————————————
PIC都有移位指令,只是不同的核指令名字就不一样而已。

楼主:
谢谢

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我下了一个PIC18F6527(我在用的)的资料。

楼主:
求助!

BANKISEL STATUS
CALL  START
.
.
.
START:CLRF W
请问为什么执行CALL时,程序不会跳到START。
请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B:
用的什么编译器?

楼主:
MPLAB IDE

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B:
我记得MPLAB是可以支持CLRC这样的写法的……

但这个似乎错了:CLRF W

我记得可以写成CLRW

我没用过18的芯片,不知道你那是不是PIC18F6527原因;

你可以这么写看看:
pagesel  START
call     START
.
.
.
START:nop
      ……

网友C:
PIC的寻址

  建议请楼主再详细的看看PIC的datasheet,有关指令的使用及寻址方式,注意,PIC使用的是哈佛总线,可能跟楼主以前接触的片子不大一样,所以在地址处理能力上,应再多加注意,光在这发贴询问耽搁时间不说,自已也会一知半解,最好是自已多做做,多练练,一切就自然明白了~!

网友D:
MPASM 编译器有一些特殊规定的

首先,标号前不可以有空格或TAB;
其次,所有指令前(包括宏指令和伪指令)就一定要有空格或TAB;
再次,程序前必须 include 你用的MCU的对应INC文件(INCLUDE前也必须有空格);
此外,CLRC 是有的,因为编译器内置了下面几条宏

CLRC  = BCF STATUS,C
SETC  = BSF STATUS,C
MOVFW = MOVF ff,W
TSTF  = MOVF f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