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的使用疑问

楼主(2007-01-05):
我看到网上有人谈到看门狗的使用,我觉得有疑问,想在这里请教。
1.用定时器的方法,
每隔30ms(如果我的程序须要16ms运行完)喂狗一次。

个人看法:
1)如果30ms的话,那狗不就饿得不行了,肯定是重启了,我觉得有点问题的。

2)还有,用定时器的话,如果程序出现死锁了,
那么定时器引发的中断还是可以被执行到的(喂狗指令放在定时器中断里)。所以喂狗的语句仍然会被执行到的,这狗不是白养了吗?
不解。

2.如果看门狗1.6ms必须喂一次的,那就把喂狗的指令分散到程序的各个部分,在某些函数中加入喂狗的语句。

这个时间不太好控制呀,不知道应该用哪种方法呀?

我不会用,想知道大家是怎么使用的,能不能提供一些参考,点拨一下,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

没有人回答,我自己顶!

网友A:
狗的问题,都说的不少了,你SOSO

网友A:
用813L,内部有狗的就使用内部的

网友B:
先复习复习"狗论"再说~~~

网友A:
呵呵,“狗论”也成为一大特色了,倒塌了

网友B:
哈哈~~~再说"倒塌"要收取专利费的~~~

网友C:
选择耐饿一些的狗,饿死时间不要设成“1.6ms”,设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