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带USB的MCU

楼主(2007-01-05):
请教一下,有没有带USB高速的MCU,要求速度高一些,功能简单一些的,谢谢。

网友A:
C8051F340

楼主:
速度

请问USB的速度是多少,MCU的速度是多少?

楼主:
信号采集

其实就是想实现信号采集的功能,把一个IO上的信号采集到PC中,如果以单路采集来讲,全速2.0的速度,可以采集达到多少的频率?

网友B:
cyan的mcu带usb 2.0 otg,480m位的 速度

有代码提供,性价比高
adl@loxford.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