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笔记本上串口做单片机通讯?买转接线?

楼主(2007-01-05):
请问如何用笔记本上串口做单片机通讯?买9针对25针串口转接线就行了吗?
还需不需要更改程序?
谢谢!

网友A:
顶一个,我也想知道

直接来应该不行的吧

网友B:
有串口不就行了么

不知道你问的问题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可以,也可以买窜口转换的,便宜(20rmb)...

不太好用,最好买100rmb的

网友D:
都什么跟什么啊?笔记本上串口和台式机上串口有区别吗?

网友E(2009-04-25):
本本上的通讯口是25针

我也想知道,我想自己做一个,怎么做,有资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