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74的独立工作模式

楼主(2007-01-06):
     AD1674在独立工作模式时,其输出的数据是8位的还是12位? 若是12位的怎么样的控制来分别读取高8位和低4位, 看了一些资料不是很明白,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谢谢了!

网友A:
继续看资料

楼主:
谢谢! 再看资料

    谢谢了,看的有点肤浅,英语不怎么好!不没有耐下心去看!

楼主:
又看了好几遍他的 英文资料

   感觉AD1674在独立方式下工作输出是12位的,一次就把转化结果输出到DB0-DB11端口上,单片机可以控制缓冲器分别读取高8位和低4位,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B:
把下面的datasheet里的一段自己翻译一下就明白了

The 12/8 pin determines whether the digital output data is to be organized as two 8-bit words
(12/8 LOW) or a single 12-bit word (12/8 HIGH).

Data Bits 11 through 8. In the 12-bit format (see 12/8 and A0 pins), these pins provide the upper 4 bits of data. In the 8-bit format, they provide the upper 4 bits when A0 is LOW and are disabled when A0 is HIGH.
Data Bits 7 through 4. In the 12-bit format these pins provide the middle 4 bits of data. In the 8-bit format they provide the middle 4 bits when Ao is LOW and all zeroes when A0 is HIGH.
Data Bits 3 through 0. In the 12-bit format these pins provide the lower 4 bits of data. In the 8-bit format these pins provide the lower 4 bits of data when A0 is HIGH, they are disabled when A0 is LOW.

楼主:
谢谢呀,终于看明白了

   不好意思以后要耐下去看英文资料,不能发憷,没找着重点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