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C51高手门请教

楼主(2007-01-06):
dc, FOR, AC
向高手请教,这是一段AD7328采集程序,下面的程序是采集完8路后,判断有没有负数,但我没看明白为什么这么编,有哪位大虾能给我将讲吗?最好详细点,小弟第感激不禁

                   for(chl=0;chl<8;chl++)
                   {

                     if(DC_data1[chl]&0x1000)
                      {
                       DC_data1[chl]-=0x0001;
                       DC_data1[chl]=~DC_data1[chl];
                       DC_data1[chl]&=0x0fff;
                       DC_data1[chl]=(-DC_data1[chl]);
                      }
                   }
                  DC_data[0]=DC_data1[0];
                  DC_data[1]=DC_data1[1];
                  DC_data[2]=DC_data1[4];
                  DC_data[3]=DC_data1[5];
                  DC_data[4]=DC_data1[7];
                  DC_data[5]=DC_data1[6];
                  DC_data[6]=DC_data1[3];
                  DC_data[7]=DC_data1[2];
                  each_volt();

网友A:
赐教?请教?

晕了

楼主:
不好意思

用词不当

网友B:
估计得对着具体电路来研究

光看这些代码也难弄懂啊,而且一点注释都没

网友C:
我的理解

一般ad转换 ,负电压会用补码表示,这段代码
                   for(chl=0;chl<8;chl++)
                   {

                     if(DC_data1[chl]&0x1000)
                      {
                       DC_data1[chl]-=0x0001;
                       DC_data1[chl]=~DC_data1[chl];
                       DC_data1[chl]&=0x0fff;
                       DC_data1[chl]=(-DC_data1[chl]);
                      }
                   }

通过最高位的符号位是否是1,判断是否是负电压,如果是负的 就将data1[ch1]取反加一,得到原码 即最高位是符号位,其他位是原码。

最后存储每路数据
                  DC_data[0]=DC_data1[0];
                  DC_data[1]=DC_data1[1];
                  DC_data[2]=DC_data1[4];
                  DC_data[3]=DC_data1[5];
                  DC_data[4]=DC_data1[7];
                  DC_data[5]=DC_data1[6];
                  DC_data[6]=DC_data1[3];
                  DC_data[7]=DC_data1[2];
置于为什么不对应数组的序号 我就不知道了 呵呵!!!

网友D:
上面不是循环8次了,就己经对应数组的序号.

网友C:
我的理解 补充

我的意思是这段代码
                  DC_data[0]=DC_data1[0];
                  DC_data[1]=DC_data1[1];
                  DC_data[2]=DC_data1[4];
                  DC_data[3]=DC_data1[5];
                  DC_data[4]=DC_data1[7];
                  DC_data[5]=DC_data1[6];
                  DC_data[6]=DC_data1[3];
                  DC_data[7]=DC_data1[2];
它把   存储在DC_data1的数据传递给了 DC_data
这两个数组的下标 不是对应的 ,这个为什么不对应 我不知道原因!!

楼主:
谢谢了

上面不对应是因为引脚的缘故,上面引脚就是这个顺序

网友C:
哦 原来如此

没注释的程序 就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