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到单片机到底怎么样?

楼主(2008-03-25):
有人说有BUG,还是盗版的IP,真的假的?
谁做过的说说看。另外,做过的能不能提供些开发经验?
我已经做了25块老套板子,本来想用arm+ad芯片,后来,想想,单片机容易
,就用了单片机了。

网友A:
STC有优点也有弱点

   个人觉得STC在线调试比较方便,但抗干扰能力比较差,做产品时就得注意了。还看到别人说过STC在湿度比较大的环境下工作会不正常。不过我现在还是用STC做调试,因为不下买下载板,呵呵。。。。。

楼主:
出现湿度问题应该不是MCU的问题,我觉得是可能是PCB造成的

IC是全密封的,漏气似乎不太可能。
如果怀疑是漏气造成的,放到水里两天试试看就有结果了。
反而PCB的材料对湿度比较敏感。

网友A:
湿度问题我是在网上看到的

   自己倒没碰到过这种问题,不过你去网上查查看,还有人说了不少STC的问题的,有没有我不知道,你去看下,当做参考也好。

网友B:
最大的问题是使用中丢程序,就算不用IAP也会丢!

公司以前大量用过,因为这个问题造成大量返修和比较恶劣的影响,
坏机有的重烧程序可以Ok,有的不行
把样品给STC分析却给不出任何说法

最后只好禁用STC,用到IAP的全部修改程序改用SST的,不用IAP的直接改成别的

最好笑的事还在后面,库存的STC芯片用完后,采购部一调查,竟然发现随着STC涨价,SST不断降价,SST反而比STC更便宜了
KAO,这下傻瓜才去用它呢...

楼主:
我用的是STC5410AD,有替换的型号吗?

PCB都做了,好在,还没量产。

本来打算用arm+ADC的,结果,询价后,发现,ADC的价格都比STC的单片机贵。
不用STC的,用那种带AD的单片机呢?改版还来得及,这个版本就当实验了.
如果有价格合适的带AD和PWM的arm7就好了。

网友C:
可以考虑用STC的做调试,用其它的替代作批量

不带AD的用Atmel,带AD的用LPC9XX

楼主:
有能替换STC5410AD,管脚兼容的吗?

网友D:
带ADC和PWM的ARM7很多呀,我看STM32就很不错

LPC21XX系列也有带ADC和PWM。

另外AVR也很不错啊,有ADC也有PWM。

如果你要ADC精度好的话,可以考虑ADI的ARM7,例如ADuC702X系列的。

网友B:
用到ADC要想效果好就用低端的MSP430,不在意精度就用AVR Tiny

TI 的ADC 那是没说的,只有AD公司的能够比一下

楼主:
msp,avr就不考虑了,还得重新学习。

LPC21XX系列以前用过,软件不用大改,不过好像philips的arm7问题不少啊。
至于ADC的arm7,没用过,郁闷。
实在不行,就用AD芯片。

网友B:
呵呵,AVR不用学的

用向导直接生成硬件相关程序,自己传递下数据就可以了

每句都有注释,C代码一眼就能看明白的,
能搞定ARM的还搞不定这个???

网友E:
ARM7现在价格也不错...

STC在用.还可以.用C的话,AVR也就几天时间就熟了.

网友F:
stc少量在用,一直担心,所以大批量没上

现在出来的STM32性价比不错,准备用

楼主:
或者用ACTEL的带AD转换的FPGA,跑个8031 IP core是不是可行?

不考虑成本的话。

网友:
这样的片子老是被人提出来讨论,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网友G:
请问STC的个ATMEL的比较那个好些(抗干扰方面)

网友E:
或者用ACTEL的带AD转换的FPGA,跑个8031 IP core是不是可行?

没意义。。。。

楼主:
stc 的片子确实很不错,价格便宜,可是,很多人说不好

我单片机又没有大量用过,心里没底。我们大量用的是arm7,arm9.
另外,谁有stc for keil的补丁文件?我找到是stc89的补丁,没找到stc12的。

网友H:
最离谱的是DATASHEET

看着就想骂人!

我有同事用这个的,这个上电复位好像不怎么好使啊。。。

楼主:
datasheet很详细呀

缺点就是tmd几乎全部是汇编。
//串口波特率通用设置语句
TH1   =   256   -   ((FREQ_OSC   *   2L   *   1000L)/   (12   *   32   *   9600L))

这样对不对?
//原来的写法太罗嗦
#define OSC_FREQ                22118400L
#define BAUD_115200             256 - (OSC_FREQ/192L)/115200L
#define BAUD_57600              256 - (OSC_FREQ/192L)/57600L
#define BAUD_38400              256 - (OSC_FREQ/192L)/38400L
#define BAUD_28800              256 - (OSC_FREQ/192L)/28800L
#define BAUD_19200              256 - (OSC_FREQ/192L)/19200L
#define BAUD_14400              256 - (OSC_FREQ/192L)/14400L
#define BAUD_9600               256 - (OSC_FREQ/192L)/9600L
#define BAUD_4800               256 - (OSC_FREQ/192L)/4800L
#define BAUD_2400               256 - (OSC_FREQ/192L)/2400L
#define BAUD_1200               256 - (OSC_FREQ/192L)/1200L

楼主:
补充: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定义*************************
//Timer 是32 预分频设计的,硬件决定的。
//TH1   =   256   -   ((FREQ_OSC   *   2L   *   1000L)/   (12   *   32   *   9600L))
//TH1   =   256   - FREQ_OSC/12L/32L/BAUD = 256 - FREQ_OSC/384L/BAUD
//实际波特率:BAUD=FREQ_OSC*32/12/(256-TH1)
//误差error = (BAUD - BAUD_STAND)/BAUD_STAND * 100%
//如果误差过大,必须换波特率或者FREQ_OSC
//如果启用:SMOD 波特率加倍模式
//TH1   =   256   - FREQ_OSC/12/32/BAUD/2 12/32/2=192L
#define OSC_FREQ                22118400L
#define BAUD_115200             256 - (OSC_FREQ/192L)/115200L
#define BAUD_57600              256 - (OSC_FREQ/192L)/57600L
#define BAUD_38400              256 - (OSC_FREQ/192L)/38400L
#define BAUD_28800              256 - (OSC_FREQ/192L)/28800L
#define BAUD_19200              256 - (OSC_FREQ/192L)/19200L
#define BAUD_14400              256 - (OSC_FREQ/192L)/14400L
#define BAUD_9600               256 - (OSC_FREQ/192L)/9600L
#define BAUD_4800               256 - (OSC_FREQ/192L)/4800L
#define BAUD_2400               256 - (OSC_FREQ/192L)/2400L
#define BAUD_1200               256 - (OSC_FREQ/192L)/1200L

楼主:
补充2,供参考

//#include <REG54.H>
//#include <AT89X55.H>
#include <REG51F.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define Word unsigned int
#define bool bit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定义*************************
//Timer 是32 预分频设计的,硬件决定的。
//TH1   =   256   -   ((FREQ_OSC   *   2L   *   1000L)/   (12   *   32   *   9600L))
//TH1   =   256   - FREQ_OSC/12L/32L/BAUD = 256 - FREQ_OSC/384L/BAUD
//实际波特率:BAUD=FREQ_OSC/32/12/(256-TH1)
//误差error = (BAUD - BAUD_STAND)/BAUD_STAND * 1.00
//如果误差过大,必须换波特率或者FREQ_OSC
//如果启用:SMOD 波特率加倍模式
//TH1   =   256   - FREQ_OSC/12/32/BAUD/2 12/32/2=192L
#define OSC_FREQ                22118400L
#define BAUD_SMOD_115200             256 - (OSC_FREQ/192L)/115200L
#define BAUD_SMOD_57600              256 - (OSC_FREQ/192L)/57600L
#define BAUD_SMOD_38400              256 - (OSC_FREQ/192L)/38400L
#define BAUD_SMOD_28800              256 - (OSC_FREQ/192L)/28800L
#define BAUD_SMOD_19200              256 - (OSC_FREQ/192L)/19200L
#define BAUD_SMOD_14400              256 - (OSC_FREQ/192L)/14400L
#define BAUD_SMOD_9600               256 - (OSC_FREQ/192L)/9600L
#define BAUD_SMOD_4800               256 - (OSC_FREQ/192L)/4800L
#define BAUD_SMOD_2400               256 - (OSC_FREQ/192L)/2400L
#define BAUD_SMOD_1200               256 - (OSC_FREQ/192L)/1200L

#define BAUD_115200             256 - (OSC_FREQ/384L)/115200L
#define BAUD_57600              256 - (OSC_FREQ/384L)/57600L
#define BAUD_38400              256 - (OSC_FREQ/384L)/38400L
#define BAUD_28800              256 - (OSC_FREQ/384L)/28800L
#define BAUD_38400              256 - (OSC_FREQ/384L)/38400L
#define BAUD_14400              256 - (OSC_FREQ/384L)/14400L
#define BAUD_9600               256 - (OSC_FREQ/384L)/9600L
#define BAUD_4800               256 - (OSC_FREQ/384L)/4800L
#define BAUD_2400               256 - (OSC_FREQ/384L)/2400L
#define BAUD_1200               256 - (OSC_FREQ/384L)/1200L
//普通模式:29.4912Mhz晶振 9600bps 误差0;28.636晶振,bps 2400 误差 0.21% STC5410可以12倍速bps

网友I:
要stc的e文pdf资料,这里下载:

http://www.megawin.com.tw/ProductBigClass_8051.asp?BigClassName=8051%20MicroController

网友J:
Re~~

可以使用8051F,ad也不错,12,16,24位都有.

网友K:
RE:5楼: 最大的问题是使用中丢程序,就算不用IAP也会丢!

这个问题开始我遇到很多次,一直查不出问题,还以为自己做的不够。后来自己做远程下载,自己写IAP程序,使用后问题解决。我猜想是STC单片机的引导程序有问题,会误操作,把串口的乱码当作有效数据,把程序擦除了!而我自己写的IAP程序波特率固定的,然后校验非常充分,不会出现误触发

网友L:
一起起哄

今天拿出以前用的STC来发现竟然不能下载了。郁闷。换了一个新片子也不行。郁闷了。正在找原因。。。。。

网友M:
26楼winds说到了根上

楼主:
用过的都说孬,完了,完了

就没有说好的?看来如果上批量,必须找换CPU了。

网友N:
虽然孬

但是还在一直用,毕竟有它 的优点

楼主:
ls的用了多少时间多少数量?

网友O(2008-05-21):
STC的AD转换到100KSPS,AVR和PIC都作不到。

要求精度差点,速度高点,STC就正好符合要求。 更好的AD就用专门AD芯片吧,单片机里面的AD只能对付粗略的场合。

网友P:
图他下载方便,问题倒没遇到过

实际用过好几个型号,数量少(各几百片),倒没遇到什么问题.

好处:
1.感觉好处就是下载方便: 自从有了它,就丢掉51仿真器了,试验好了烧到别的51 IC,真省事.
2.解密相对麻烦些.

不好的地方:1. 老听到有人说有丢程序的问题,心里怕怕!
          从原理上讲他这种IAP下载有一定风险,只是机率多大的问题.
           2.现在看到他量上来了,价格却涨了.现在只有他独家卖,想咋的就 咋地,非常不爽.

好在有那么多芯片可以兼容,不行了就换. ^_^  ^_^.

=============================================================
目前采用的工艺,在8位机里面其实速度都差不多.主要是看内部总线的速度,到了25MHZ左右几乎都到顶了(唯一看到C8051F有几款可以达到100M  ^_^ ^_^).

网友Q:
re

这个问题开始我遇到很多次,一直查不出问题,还以为自己做的不够。后来自己做远程下载,自己写IAP程序,使用后问题解决。我猜想是STC单片机的引导程序有问题,会误操作,把串口的乱码当作有效数据,把程序擦除了!而我自己写的IAP程序波特率固定的,然后校验非常充分,不会出现误触发

请问下WINDS
自己写的IAP程序是如何固化在STC的引导区的
是什么方法实现的呢

网友O:
当成个普通的51放到烧写器上

楼上:当成个普通的51放到烧写器上就随便烧程序了,
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说STC不好。看看这个图,大家在用的电阻全是垃圾货色,温飘、精度没一样出众的,还不都在用?   STC即使是垃圾,用用不可以吗?

回忆一下当年的ATMEL,当时的形象也是低价位路线,小公司,野路子,芯片不如INTEL原装。 现在INTEL那个陶瓷封装金子作引线的8052谁还用?

网友R:
感觉还可以

STC12C2052我们一直在批量用,全用在工业环境,还没出现过问题,感觉还不错,在51里面个人感觉这款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了。通过自己做的一些试验来看,宏晶是吹过头了,但也不像有些网友说的那么差劲,应用在工业环境中还算稳定。个人经验,如果运行频率在35MHz,一定要用外部复位,并且千万不要用阻容复位。
宏晶的其他产品没有用过,不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