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 的堆栈 要自己设定真的很不爽

楼主(2007-01-07):
经常忘记设定了 出现了气力古怪的问题
找不到边

编译器的编译原理应该和Keil51有很大不同吧 各位给点意见
你们平时是怎么设定的

网友A:
我到没研究那么深

不过有时候申请局部变量多的时候就有奇怪事情发生,如果给申请成全局变量就好了,这应该是堆栈问题的一个体现吧。所以我一般都申请全局变量。呵呵!我还是很喜欢MSP430

网友B:
IAR 用其默认的堆栈深度已经足够满足系统要求了

除非是你的嵌套比较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