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20个输出,38个输入如何用51的28个IO口实现

楼主(2007-01-07):
以前看到过一个3个IO口实现16个按键的帖子,觉得很有创意。
偶然看到别人的一个设计,用最常规的4个74芯片实现了20个输出(有锁存功能)和38个输入扩展89C51的IO口。

很有挑战性的,不知道哪位朋友能用3个,甚至2个实现!

网友A:
可以使用5个I/O实现任意数量的I/O口的输入和输出

用3个,甚至2个实现?
拭目以待!

楼主:
5个IO口实现任意数量的输入输出扩展?

前提条件是成本低哦,所以尽量用74。

其实我想说的是帖子中后半部分“用最常规的4个74芯片实现了20个输出(有保持功能)和38个输入扩展89C51的IO口。”

网友B:
说请别人设计更好些,何必挑什么战???倒塌了...

网友C:
用 CD4000 系列的算不算?

楼主:
呵呵

hotpower有点太武断了吧,一方面我看到别人用4个74实现了,另外我自己也用2个244和2个373实现了。只是和大家探讨是否有更简洁的实现方法。

顺便说一句:做技术别走入了误区,不要总把别人提出的问题或者话往复杂了想,更不必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别人吧。

SupermanTm:CD4000不算的。

网友D:
再加一个51不就得了,做人真累呀

网友B:
这个命题本来就很简单,何必挑战???

如果IO都是独立的,那么必须用芯片扩展.

如果是2,3个IO,那么肯定要串行数据控制.

如果再加片MCU,那么最少可以用1个IO进行单总线控制.

如果用I2C/SPI,也不过用2,3个IO即可.

既然是这样的扩展又有何意???这种扩展可以达到任意,只要不考虑成本都能达到.

真正的挑战如N个IO实现N*N键那样才是有些挑战的意思.

即外围不加任何IC才算是挑战,故本主题本来就不能满足挑战具有的最起码的条件.

所以挑战还有何意义???

网友E:
用一大堆595 165等

网友F:
晕死了,老是把一些没技术含量的东西命名为“挑战”!!

网友G:
很简单的东西,没什么好“挑战”的

如果是20个输出加38个按键,甚至不用加IC都可以

真要允许加IC,那么一个IO都可以扩展出任意多个输入和输出了

楼主:
哎,这就是技术人员!

有几个看清楚要求的?

另外做事情能够在增加一些经济意识呢?

网友H:
同意11楼 xwj

技术是要深入,但不是这样深入的。。。

网友I:
楼主看来是没有做过什么高难度的设计

就连这样小儿科的东西也好意思说“挑战”?

楼主:
呵呵

我也就靠着这简单的东西混点饭吃了~~~

没办法,小儿科也算不上,应该说还在学小儿科的东西.

:)

网友J:
可以实现的方法太多了,只能根据具体的系统要求设计合适

网友K(2009-04-23):
!!!

试着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