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系列,采用过最快的波特率是多少?230.4K?

楼主(2007-01-07):
51系列的单片机,不管是AT89C52/ P89C51R×/ W77E58/ AT89S5×等,你所用过最大的串行传输的波特率是多少?
W77E58用方式1、定时器T2时,有达到过230.4K或500多K的吗??
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你得飞呀?500K是多少uS?

楼主:
不敢飞

那230.4K下能正常工作吗?
没想过500k,只是理论上可以。

网友A:
再/2,也就是4个uS强,用24M的也就执行8条指令

楼主:
115.2我知道是可以的。

就想知道230.4k是否可以。设置是否有改变。

网友A:
你用单周期的可能行,但还要考虑交流特性

楼主:
没明白啊。

单周期的可能行是什么意思,呵呵,请指教。

网友A:
STC的有单周期的,我们现在使用的多半是12个机器周期的

所以计数器+1至少的12个机器周期,24M的最少是0.5uS

网友B:
很高的波特率的情况下,查询接收

网友C:
这样可能不能搞别的活动了~~~

楼主:
波特率快可以节约时间了。

主要是用于发数,就是想让在串口发数的时间短些,剩下的时间好来干其他的事情。

网友C:
哈哈~~~本人认为波特率慢了可能会让我们做更多的事情~~~

楼主:
那就是说12周期的恐怕不行咯。

我就是想用普通51,譬如AT89C52,最多用4周期的W77E58。
至于单周期的单片机暂时还不考虑。

网友C:
没有FIFO的串口确实不太好~~~

楼主:
呵呵,也是。

发的数据多了,用慢的波特率就没法把数据发完了。

网友D:
你要考虑送数据、查询或中断的时间

除非你什么都不做,否则肯定还有数据处理时间

非要高波特率的话换MCU吧,就不要折磨51了...

网友C:
波特率选择要适度~~~

楼主:
只能折腾51了,因为MCU固定不能变了。

我也想换MCU呢,不过时间来不及了。只能是兼容51管脚的MCU来实现。

网友B:
还可以加快晶振~~~~~~~~

网友C:
追求高波特率可能带来的苦果

首先是双方主频的稳定度,一方的微小漂移就会造成误码.
造成误码就要容错,容错就需校验机制.
校验机制就要牵扯通讯协议.
通讯协议就有同步和数据进制及编码和解码问题和过程等等.

再者硬件成本也要增加,线长及寄生电容等都会逼迫你降低通讯速率.
即使使用带屏蔽的双绞线.

高波特率会使编解码的间隔时间减小而造成处理的有效时间降低.

所以,追求高波特率可能带来的苦果,这不是单相思而能为之的.

既然选用51系列,当然采用单周期的MCU更好,而且RAM也要大些,这样可以弥补
没有FIFO带来的烦恼.

故建议波特率选择要适度,而且要选取11.0592MHz倍数的晶振,且至少用绞线.

网友E:
不明白楼主目的何在

是因为要传输大量数据而需要高波特率,还是想腾出更多时间处理其它事务而提高波特率。
楼主好像对串口工作还不是很了解。向串口写入数据后单片机就可以干其它的事了,直到串口发送完成产生中断,单片机才需要处理中断(发送下一帧)。
如hotpower所说,波特率越低越有时间干其它的事。所以选择波特率应该是根据单位时间内需要发送的数据量决定,例如每秒需要发送100字节,那么波特率至少需要1200,可以选择2400,不必太高。单片机干其它事务是在每帧的发送过程中完成的。

楼主:
不是不明白,而是数据量大。

不但需要发送大量的数据,而且还要在发数的同时干许多其他的事情。波特率低的话是可以在发数的空隙来干许多其他的事情,但数据就发不完了。留下来再多的时间有什么用。最重要的是提高波特率,如果能达到230.4K,数据肯定能发完了。但115.2k还不够。

网友C:
那就把后果都考虑到,这样不是没有可能

只要多投入硬件成本估计能办到,现在超频的51机很多.
再就是线长等因素是否能满足.

估计这个实际在干扰强的环境下很难实现.

还有是否压缩数据,当然解压也要时间的.

网友F:
我用51做灯光系统(512)就用8Mhz 的at89c2051 uart 250kbps

软件肯定是用 ASM 了!

网友D:
LS是用的同步方式吧?偶以前用51做简易OSD是24M晶振2Mbps发送

用40M晶振就是3M多bps了
当然,不是为了通信,只是为了送出每个点

发送时CPU基本上什么都不能做的,
只能在发送间隔做其他事

楼主:
楼上两位用的同步方式吗?

我用的是异步方式,当波特率提升到230.4K就不能正常通讯了。

网友G:
我用C8051F020(22.1184MHZ)从PC处下载彩色图片。

用的就是115.2KHZ,没用230KHZ是因为MAX202的速度不够。

网友H:
嘻嘻,我用过1.5Mbps的。485。

6clk的51.

网友I:
有点眩

以前好像试过用29.4912的晶振用T2可以上到460K(也可能是921K,有点记不清了),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还算稳定,PC段用的是USB模拟的串口,最高速度好像是921K;没试过大量传输的情况!

网友J:
Insight系列仿真器的通讯速率为750Kbps

网友K:
Silicon Labs公司的C8051F 系列单片机是可以的

一般可以达到960K的波特率,上海大唐电信测试过。

网友L:
DMX

DMX通信,25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