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命令是不是对所有手机都通用啊?担心买的牌子不合适

楼主(2007-01-08):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不是全部兼容的

手机上没用过,不知道接口,另外手机不一定留有AT指令的接口,至于手机模块一定有一些指令不通用(WAVECOM有的,西门子的就没有),但是这些指令使用的情况少,大部分的指令是兼容的,不过建议你还是在买之前能够先找资料看一下,以免…… 嘿嘿!

网友B:
AT指令是不一样的

各种模块根据各种网络所支持的AT指令时不一样,即使是同一个网络也会有所区别,一般你选购模块时,要向厂家索要模块所支持的AT指令,其实区别也是一些使用的符号不一样,具体用法都是一样,不过有的可能功能比较少,能使用的指令就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