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做十个计数器,怎么读取信号?

楼主(2007-01-08):
10路输入开关信号,很慢,秒级的,要计数,显示(ram开销)
准备10个都用光藕拉到管脚上,然后怎么读取,判定为一次?可能有抖动,10路不可能同步,请各位指点下方向,谢谢!

网友A:
定时器10ms中断扫描

网友B:
分别处理

楼主:
每次读回来一个电平

还要与前一个比较才行,怎么判断是一个脉冲?

网友C:
设个标志位不就行了

设个标志位记录前次的状态和这次的状态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连标志位也用不着

每次读入与上次“异或”即可。

网友C:
不用标志上次的状态放哪?

楼主:
我有10路

要状态,要计数,还有计数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