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路PWM组成的半桥信号,如何延时

楼主(2007-01-08):
两路PWM组成的半桥信号,通过延时形成两路输出。两路输出之间相位差可在0~360°范围内连续调节:最小相位差10°。不知道如何实现。CPLD可以实现不?

网友A:
CLK->             2分频->PWM发生器
 |-->时钟延时控制->2分频->PWM发生器

  时钟延时控制可使用单稳电路之类得到

网友B:
最简单就是选用这种相位可调的单片机

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A:
用CPLD产生PWM,只要控制输入时钟的延时就可以控制输出相位

单片机只能做到PWM频率可调,做不到相位可调。

网友C:
不明白楼主要调相位干什么

想让半桥“共同导通”烧管子?

网友B:
N多这种单片机

就是具有马达驱动PWM的单片机

网友D:
我替楼主回答你,他想死区控制.

网友E:
PWM处理

  建议楼主处理好市电频率的检测,且保证好同步的处理,我以前在调试UPS时曾遇到过此类问题!

楼主:
可能没说清楚

可能没说清楚
一个半桥信号A,驱动超声换能器,输出正弦波超声波形。
同时信号A经过延时在形成信号B,信号B,驱动另一个超声换能器,输出另一路正弦波超声波形。
这两路输出之间相位差可在0~360°范围内连续调节:最小相位差10

楼主:
有人能介绍一款比较合适的CPLD吗

网友F:
随便什么CPLD,关键是你自己要思路清晰

楼主:
我原来的思路是

用两个MCU,一个负责一路PWM信号的延时,两个PWM信号组成,半桥驱动信号。延时通过AD采样电位器的电压,来决定延时时间。
但,最后想到,AD采样程序的运行时间不确定。怕死区时间不恰当(系统的死区时间在3.3us到3.8us之间)烧功率管。
现在在想用CPLD